楼主(2009-01-19):
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中文版 在笔记本上安装后,选择新建就出现初始化失败,是什么原因。在台式机上安装就没有问题。hp的笔记本sp2的系统

网友A:
你卸了重新安装试一下,我安装在DELL上好用的

网友B:
HP有这个问题但是要新装7版本就没问题,反正装8.5的就不行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你可以线安装7.08的,然后直接安装8.0的【不要卸载7.08的】,不要理会安装时候的提示,会安装成功的。我办好几个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你打开原来7.08的快捷方式,会发现软件已经是8.0的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个朋友也碰到过。
首先先确保你注册表中卸载掉GX Developer 程序,然后重启下,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包内的EnvMEL,然后再安装GX Developer 软件,记得别改目录,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D:
这个和笔记本什么牌子貌似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网友E:
我也在笔记本上安装的  没啥问题啊

网友F:
我的也是DELL的 原来可以 重装后也不行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G:
我也在笔记本上安装的  没啥问题

网友H:
我的hp的,但是vista系统搞不定

网友I:
我也遇到过,删除注册表后,从新装又好了。

网友J:
宏碁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J:
注册表怎么删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个朋友也碰到过。
首先先确保你注册表中卸载掉GX Developer 程序,然后重启下,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包内的EnvMEL,然后再安装GX Developer 软件,记得别改目录,这样应该可以。
我去年就是看站长教的操作方法,可以解决问题的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2222.html

网友L(2009-02-20):
卸载时要清理一下注册表再安装

网友M:
应该和品牌无关,我的是华硕,Vista系统,可以安装8.52,也可以创建工程,我是直接安装默认的目录,可能和安装目录有关

网友N:
HP 的笔记本 在VISTA系统下 好像是装不进去
因为我的也是购买的HP 最后改成XP

网友O:
不是电脑本身问题,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有一些XP的操作系统与三菱GX开发软件起冲突,具体操作要更改注册表。详细请咨询三菱工程师,我遇到过。
或者换一种XP SP2的系统重装。

网友P:
没安装好~~重新安装

网友Q:
dell vista没问题

网友R:
我的是联想的。用了刚才的guochunyi (你可以线安装7.08的,然后直接安装8.0的【不要卸载7.08的】,不要理会安装时候的提示,会安装成功的。我办好几个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了。你打开原来7.08的快捷方式,会发现软件已经是8.0的了。)可以打开,但是用GOT上的USB通讯时就是连不上,直接用232就可以。我同事的原来也装不上,系统重装了以后就可以了。他建议我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