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变频器速度问题

楼主(2009-01-19):
有台三菱E540变频器外接的速度数码显示器跟实际速度有很大差异,以前见三菱售后服务工程师调整过参数后OK,由于无作笔记现在忘记了,请老师帮忙帮忙,谢谢!

网友A:
手册上可以找到的,从论坛下载就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选择Pr901,然后用上下健校准表的刻度与实际频率一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