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Q系列的PLC的CPU更换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9-01-19):
我有一台设备,
电机反应的速度有是快,有是慢,很有可能是电机本身的伺服,或者是编码器出了问题,
也有可能是PLC的CPU有问题,当然这是我最后会测试的方法,但是不清楚两台设备的CPU互相
调换时应该注意什么?想请告诉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程序容量必须比原来的大,至少不能比它小。有时候原来机器里的程序简单几步,但新PLC却要写几十行,这样就增加了容量消耗。所以尽量大点吧。
第二:I/O点数足够(包括实际IO点和IO软元件)。足够的IO软元件才能保证足够的扩展和通讯。
第三:处理速度要求。对于小的设备,可能这个看不出来。但是对于一些大型的联网设备,PLC处理速度慢的话会引起网络报警。因为其他的PLC老在等这个慢的家伙。
其他的还有许多方面。当然看具体环境了。

网友B(2009-02-20):
型号,程序容量,输出方式等,当然你先得把源程序备份以备导入。

网友C:
我也正想学下这个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