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有输入无输出

楼主(2009-01-20):
各位高手好:
我单位压滤机用s7-200,加电后显示正常置run状态.按下按钮后24v有显示正常,但是输出继电器无反应,灯不亮没电压.用触摸屏控制继电器有反应请问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控制继电器有反应!
是指??
一般这种情况,多半是用触摸屏控制为手动程序,会有输出;而不用触摸屏,进入自动程序时,因某条件不满足导致无输出。
楼主若是会进行程序监控,应该很容易的找出故障点。否则看设备的复杂程度,对照说明书看各个输入元件的状态一一排查。

网友B:
你应该把程序再检查一下

网友C:
我不发言!

网友D:
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E:
检查监控程序

网友F:
RUN灯亮按道理工作啦,但我建议不要估计判断问题,还是用编程工具监控肯定有输出。然后再检查硬件。特别是模拟输出结果---与驱动后级之间连接

网友G:
同意2楼观点。

网友H:
同意2楼.

网友I:
程序一般不会出问题,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外围。

网友J:
估计是逻辑的问题,输入都正常,就是输出的时候一个不正常,应该是逻辑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