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A系列的PLC下载线和FX系列的下载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1-20):
请教各位:三菱A系列的PLC下载线和FX系列的下载线有什么区别,今天用下载线下程式,FX系列下载的都没问题。但用来下载A1SH系列的PLC时,却没法通讯上。重新下到FX系列的PLC则又可以。是不是A系列的PLC要用别的下载线,能否提供接线图或者下载线型号。叩谢。(感谢祖国培育出这么多的工控精英及雷锋,谢谢)

网友A(2009-03-16):
理论上讲是同样的线。
其实下载A系列的时候最好使用红色或黑色的编程线。
而FX系列要求最低,白色编程线即可。

网友B:
同意一楼,用S-09的D25插头.

网友C:
高手们,,,教教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讲是同样的线。
其实下载A系列的时候最好使用红色或黑色的编程线。
而FX系列要求最低,白色编程线即可。
还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E:
可以使用sc-09的25针头,没问题。

网友F:
SC-09通讯线可通用,但A系列PLC通讯时,在编辑软件的传输设置区别于FX系列PLC,必须选择一项好像啥MAC透明模式的,在此项旁的框打勾! 我也曾今遇到过,好几个同行朋友也遇到过,呵呵

网友G:
SC-09通讯线可通用,但A系列PLC通讯时,在编辑软件的传输设置区别于FX系列PLC,必须选择一项好像啥MAC透明模式的,在此项旁的框打勾! 我也曾今遇到过,好几个同行朋友也遇到过,

网友H:
高手们,,,教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