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FX-1S的PLC与电脑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01-20):
FX-1S的PLC与电脑之间进行连接是用RS-422数据线,连接在电脑上是接USB的接口。PLC也接通了外部电源。不过电脑中显示是图片上的内容,我试过好几次了,都不好用。我让电脑进行自动搜索最后还是不行啊。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我使用的是日文XP)

网友A:
请问是中国人吗?如果不是就不能回答
★向高手学习☆

楼主:
我吗!是啊!

网友B:
fx与电脑连接一般要串口线,你没有串口要用us转换,并设置通讯端口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我试试,要是不行,再问问大家

楼主:
各位大虾阿!还是不行!DTC DIFC-U4是这个数据线的名字,出现的问题还是上面显示的图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急

网友C:
没有安装USB的驱动程序吧

楼主:
楼上朋友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用U盘和打印机都是走这个usb的,都有用啊!

网友D:
可能是你的USB转RS232的驱动没装

网友D:
我也是用的日文XP,不过我的本本有串口

楼主:
噢!那是什么软件?能够提供一下吗?

网友E:
不能用USB转换的接口,得直接用串口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F:
楼主你用的不是中文的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