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20):
用一台FPX-C60PLC通过同一个RS485物体端口,采用MODNBUS协议和五只台达的伺服电机驱动器通信,通信的主要任务是"对每只伺服电机的转速可以分时写入(这个没有问题),同时用通信的方式启动,转速数值需要实时读取,当力矩或位置到达,,或出现故障时,及时采集以上信号,现场试验结果不现实,信号采集严重落后,请大家帮助有什么更高的手法应对
如果用总线的方法成本会增加多少?没有用过,不知是否能满足这种实时现实要求,请大家帮助!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台达那个系列的伺服控制器?是否有总线选项卡,或者集成告诉总线
你可以提高一下modbus的速率看看,别忘了对终端电阻等的处理
下载积分:+3(张平全)

楼主:
我用的是AB型的驱动器,都假了,现在问不到哟,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