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屏的密码表如何设置?咳!说明书太简单了 老想不明白

楼主(2009-01-21):
在切换画面设置中钩了重新设置为最低等级,重设密码后 进入密码表设置完1-8级密码.....在退出密码表 在点被设置为等级3级的按钮..
结果除了设计者密码外 其他的如密码表内我设置的密码均为错误密码,无法进入,....这是为什么?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吗?请各位大哥教教小弟..
如果有这方面视频或画面的话 可否给小弟邮寄一份
a8897044@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因为密码必须设置为8位,否则不被认可。
视频资料是没有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做。
当然图文资料还是可以提供了~~
Regards
下载积分:+1(jiangwe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老大果然很是厉害!
如果在ADP6软件中设置密码表的话,不足8位则会显示报警;在实际屏中不知道是否也是出现提示?
这样在屏上操作的时候若设置的密码不足8位它就默认为未改动成功?从而出现了楼主的密码错误问题…

楼主(2009-02-27):
哈哈 沙发兄!我就是死在这里...输入密码是8位的 我都是9999999....往死里按 ...结果老是超一位...晕 前两天才发现设计者密码9位..
其他都是8位的 真晕!
现在没问题了 所有密码都问题都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