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PLC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09-01-21):
请问我想用PLC控制伺服电机,主要是控制过程是先让电机低速的旋转一圈(10r/min),再让电机高速的旋转20圈(1000r/min),最后再让电机低速旋转5圈(30r/min),停止。都是一个方向旋转。我想用伺服上的速度模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编码器对PLC进行反馈不知可以实现吗?精度怎么样?在机械精度上还是可以的。是不是要看编码器的分辨率阿?

网友A:
如果要准确定位,是好采用绝对定位控制,你具体去看FX手册和伺服手册,里面有程式样例

楼主:
以上我的这种思想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B:
要精度的还是用位置控制好一点

网友C:
不是很复杂啊
用位置控制应该是很容易实现的
第一次发一圈的脉冲数和频率
第二次发20圈的脉冲数和频率
要说精度的话只要脉冲数算得准的话还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