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想学用VB.VC编程PLC与上位机的通信程序,请问该怎么起步啊?

楼主(2009-01-21):
小弟对PLC还懂一点,但也只是限于单机加触摸屏的控制,对于多机联网的或有上位机的系统,我就无能为力了,每当看到一些总线,通信格式等,都看不懂也头都大!但是不发展不行,请问一下同行的各位大哥,前辈,想理解想学PLC组网方面的知识,想学用VB或VC编通信程序,该怎么起步啊? 该具备哪些知识啊? 谢谢!

网友A:
直接学VC吧,VB基本淘汰了

楼主:
希望专家们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B:
上位机通过串口或以太网与PLC通讯,我觉得你可以从VB入手更简单点
一开始学VC可能比较慢,不太适用,找好了基本硬件后,写个什么通讯程序,自己花点时间试试应该会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