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工控大哥谁见过薄膜产生线(电池薄膜)

楼主(2009-01-23):
请问各位工控大哥:
谁见过薄膜产生线(生产电池薄膜的那种),请回复呀,因有相关的技术请教

网友A:
是拉膜的生产线还是镀膜的生产线呢?
谢谢你回话。但一定要做电池膜的那

网友B:
彩色薄膜 可以吗??
谢谢你回话。但一定要做电池膜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