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3):
请问三菱PLC指令:CALL P0 H75 H0 H0 H0 H5E
CALL P1 D0 D100 K15这两个指令都各是什么意思啊?

補充:第一個指令是將H75、H0、H0、H0分別傳送給FX0、FX1、FX2、FX3;
第二個指令是將D0、D100分別傳送給FD0、FD1
這樣的解釋對不對呢?(需要類似下面的例子的解釋,謝謝)

例:CALL M0 D0 D30
        是將M0傳送給FX0
                D0傳送給FD1
                D30傳送給FD2

网友A:
多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看一下手册上就知道了 1 里面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可是手册里讲的是类似CALL P0 X0 D0,与这两个指令有些不同啊!

网友C:
CALL是子程序调用指令、P表示指针、D是数据寄存器、H表示16进制、K表示10进制。你还是去花点时间看一下三菱FX系列PLC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