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后显示 输关件字

楼主(2009-01-23):
我用的是FX2N连线后显示请输入关件字,请个位同行指教。

网友A:
程序已加密,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读取!

网友B:
同意楼上。
如果不知道其密码,那么以2N的一般表现来看,本论坛的解密区相应软件十分好用。

网友C:
哈~解密吧

楼主:
您能告诉我该怎么操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告诉我该怎么操做吗?
基本上都是会用电脑就会操作的软件~~
当然使用时要把PLC与电脑用线缆连接起来

网友D:
不知道密码 就用解密软件吧

网友E:
知道密码输入密码。不知道密码就破解密码,实在不行就来个全部清除。。。。。。。。。。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