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OD下载线如何做?

楼主(2009-01-26):
请问富士下载线如何做?它与HAKKO下载线做法一样吗?请教各位!

网友A:
可以自己做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B(2009-05-23):
RS232 9PIN母 RJ45 公
RD 3 - - - 7 SD
SD 2 - - - 8 RD
SG 5 - - - 5 SG
RTS 7,CTS 8 短接 (RS232側)
有HAKKO触摸屏V606C10与PC的数据线。MJ1端口。最好有接线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