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P指令是做什么的?谢谢!急!

楼主(2009-01-26):
NOP指令是做什么的?谢谢!急!

网友A:
NOP指令执行后,不产生任何结果,可编程控制器中的用户程序全部清除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的指令全部变成NOP指令。
在调试程序时,若要观察某些指令的影响,而又不想改变指令的步序号,可以把这些指令变成NOP。

网友B:
就是空指令

网友C:
是空指令//但占用步序

网友D(2009-04-22):
引用////////NOP指令执行后,不产生任何结果,可编程控制器中的用户程序全部清除后,用户程序存储器中的指令全部变成NOP指令。
在调试程序时,若要观察某些指令的影响,而又不想改变指令的步序号,可以把这些指令变成NOP。

网友E:
这些NOP空指今可以删除吗?

网友F:
好多大虾啊

网友G:
呵呵! 有一点没说到: NOP指令占用一定系统扫描时间,就是说如果END前有较大数量的NOP,程序执行的速度会受一定影响。

网友H(2009-06-03):
不产生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