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7):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k1y000 ,k2y000, k3y000    k1y002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是变址寄存器的用法

网友B:
看看手册  里面说的很清楚的!!!!

网友C:
K1Y000是Y0-Y3
K2Y0是Y0-Y7
K3Y0是Y0-Y12
K1Y002是Y002--Y005
  • 下载积分:+1(yuanbl09) 热心助人!

网友D:
    三楼正确: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K1Y000是Y0-Y3
    K2Y0是Y0-Y7
    K3Y0是Y0-Y12
    K1Y002是Y002--Y005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1Y000是Y0-Y3
    K2Y0是Y0-Y7
    K3Y0是Y0-Y12
    K1Y002是Y002--Y005

    K3Y0是Y0-Y13,不是Y0-Y12
    KnYm是4位一组
    n=1四位
    n=2八位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3Y0是Y0-Y13,不是Y0-Y12
    KnYm是4位一组
    n=1四位

    7楼也不对啊
    K3Y000,3*4=12也不是14啊
    是Y0--Y11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楼也不对啊
    K3Y000,3*4=12也不是14啊
    是Y0--Y11吧

    呵呵呵呵呵。。。三菱的Yx是没有Y8,Y9的,到了Y7后,下一个就是Y10了。。。

网友I:
    楼上的您好  K3Y0是Y0------Y13,K3Y0是Y0--Y3   Y4--Y7   Y10---Y13,由于三菱FX系列PLC输入和输出是按8进制排列的,没有Y8,Y9     而变址寄存器指的是V和Z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呵呵。。。三菱的Yx是没有Y8,Y9的,到了Y7后,下一个就是Y10了。。。

    [attachment=18421

    首先要说明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明显不是Q系列的。Q系列显示的是K1Y0,而不是K1Y000 。
    如果是Q系列的K3Y0,指的是Y0-Y9、Y0A-Y0B,也没有Y12。Q系列的是十六进制。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J:
给大家拜年了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呵呵。。。三菱的Yx是没有Y8,Y9的,到了Y7后,下一个就是Y10了。。。

网友K:
学习了!    新春快乐!

网友L:
基础基础~~

网友M:
3楼是对的

网友N:
k1就是4 个, k2就是8个    K2Y0 就是Y0-Y7共8个输出继电器

网友O:
K3Y0是Y0-Y11,共3X4个 Y 输出
KnYm是4位一组

网友P:
K1Y000是Y0-Y3
K2Y0是Y0-Y3和Y4-Y7
K3Y0是Y0-Y3和Y4-Y7和Y9-Y12
K1Y002是Y002--Y005

网友Q:
引用 网友P:
K1Y000是Y0-Y3
K2Y0是Y0-Y3和Y4-Y7
K3Y0是Y0-Y3和Y4-Y7和Y9-Y12
K1Y002是Y002--Y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