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方向问题

楼主(2009-01-28):
祝:大家新年好,牛气的一塌糊涂
新手提问
自己看书琢磨,公司的机密太多
只能麻烦大家了
编码器一般用A B 决定方向 Z--来时--开始检查方向...
给定一个信号0---+10V给变频器----电机有了一个旋转方向----比如顺时针旋转
则 编码器A接A B接B
如果给定一个信号0---+10V给变频器----电机逆时针旋转方向(假如方向正确)
编码器AB 怎么接线...

楼主:
请教:一圈最少多少个脉冲可以基本控制好精度

网友A:
编码器,只是获得当前位置数据的~~
认为怎么接线都没有关系~
精度上不好说,因为根本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