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连线后显视请输入关键字?

楼主(2009-01-29):
连线后出线输入关键字,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关键字就是密码,输入才能读取PLC程序!如果不知道密码,就用解密软件获得密码,本站有解密软件提供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字就是密码,输入才能读取PLC程序!如果不知道密码,就用解密软件获得密码,本站有解密软件提供下载!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