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到R232线如何做?

楼主(2009-01-30):
OMRON CQM1 ,CQM1H有RS232接口,如何做电脑到PLC的编程线?也就是RS232到RS232的电缆,请教各位?

网友A:
他说明书有标注接口中每个针脚的定义。只要对应定义的针脚的作用,自己焊接就行。有不明白的询15953818900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 韩德亭 QQ:794931756
www.fangdegk.com

网友B:
PLC或NT -- 电脑 2--2 3--3 4--8 5--7 9--5
充耳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