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GX-Developer怎样写入步进指令呢?

楼主(2009-01-30):
描述:像这样
我怎么都写不进去,即使写入了,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拜托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最能让人接受的方法就是先写好指令表后再转换成梯形图,你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嘛?只能那样做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嘛?只能那样做嘛?
不,只是那样你会更容易搞明白!
或者这样,在梯形图编辑窗口内直接键入:
LD M8002 Enter键
SET S0 Enter键
STL S0 Enter键
LD X0 Enter键
SET S20 Enter键
STL S20 Enter键
......................

网友B:
我记得编程手册里有

楼主:
不见效果啊,依然那样!其实我也尝了试了很多方法,但是就是不行。

网友C:
这样好像不行,是不是要用到SFC。

网友D:
我现在也GX-Developer可以写进去的。STL指令单独写一栏试试

网友E:
三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F:
直接点应用指令符号 在栏目内输入 STL S0 就行了
记住 STL 是应用指令 不是 常开 常闭 输出 我刚开始也没整明白滴

楼主(2009-03-17):
描述:请教
拜托各位啦,谢谢!

网友G:
在梯形图窗口里可以输入STL 空格S20 然后ENTER 即可 可以的 你出现的情况就是没空格耶

网友G:
同志你说的哪个(GX开发器)已经淘汰了 你可以看软件版本 现在都是GX 8.72了耶 注意哦 这是很基本的

网友H(2009-04-18):
书上的程序很老了 现在的步进指令就是这样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I:
今天晚上刚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