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台达屏时钟问题

楼主(2009-01-30):
求助台达屏时钟问题,怎么把触摸屏的时钟传送到台达的PLC中,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顶一下.,原来做的一个项目没办法,只好用PLc的时间了,没用触摸屏的时间.请高手解答...好像在那个地址里的吧,

网友B:
没必要吧,不如把PLC的传到屏中.自已编.哈哈.
亲问,把台达PLC的时间传到触摸屏中要怎么操作啊?

楼主:
但是台达PLC有的系列没有自带时钟功能啊

网友C:
直接对时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实在不行的话啊,只能自己编个程序了,那样会比较麻烦一点
也不一定有多大作用,等待高手

楼主:
维纶触摸屏有个“数据传送”可以用的,台达的没有这样的功能吗?
菜鸟求助台达屏时钟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