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变频器遭雷击

楼主(2009-01-30):
一台三肯变频器,遭雷击,
整流,逆变输出部分无故障。
控制部分开关电源不工作,直流高压有。但变压器二次侧无输出,
脉冲触发模块是三菱的51996《有替代模块吗?这个买不到》,
应该是开关管没有导通,静态测量开关管指标正常。怀疑是51996的问题
请高人指点一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三肯变频器?
啥子东东?没听说过啊!
点击返厂修很贵的!哥们换新的吧!

网友B:
买个新的.

网友C:
还是送到三肯指定的维修中心比较好
有可能其他部件也坏了或者处于半健康状态

网友D:
在深圳这边有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送到三肯指定的维修中心比较好
有可能其他部件也坏了或者处于半健康状态
赞同!就是找到代换件,检修时,高压侧也要加假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