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有难题,希帮助!

楼主(2009-01-31):
我在一台力泰1280的压机上面将程序下载下来。机械还可正常运行,但是把连接PLC(西门子S7-200)的触摸屏通信电缆拔掉后,别的到很正常,就是EM235没有模拟量(AQW0)输出。更有意思的是,将触摸屏通信电缆装上后,把触摸屏的24伏电源的正极下掉(只装负极),它又可正常运行。如果只装正极(不装负极),它的模拟输出比正常时候大了一倍。如果正负极都不接,它就又没有输出了。
这里可有两台,都是这样,不可能是硬件的原因吧!可程序上面也没看出什么来。我将程序上传,大家一起分析分析,找出问题。谢谢!

楼主:
我想触摸屏上不可能做手脚,因为下掉一根电源线后,触摸屏是不会运行的。想不通!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A(2010-07-21):
绝对不可能

网友B:
如果屏不接电源负极能够正常,那只能是通讯线负极与屏的电源负极是相通的;反之是正极相通。这个可以通过检测确认电源口与通讯口是否相通。但是后面的现象有点诡疑,期待中。

网友C:
线路有问题,要查一下,HMI工作,电源从哪里来的
个人承接自动化、电气、PLC、触摸屏及各种组态项目设计、调试、CAD出图,价格公道便宜。
Mobile:15333817602(郑州)
Email :hunkdai@qq.com
QQ:8304368

网友B:
屏的电源就从通讯口2;7上连接的。就是模拟输出大的问题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