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30MR PLC用固态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问题

楼主(2009-01-31):
三菱PLC-30MR PLC经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24V电磁阀,变频器一运转这个电磁阀乱动作,变频器岀现干扰电磁阀,用继电器点又容易坏,用屏蔽线,隔离变频接机箱,并二极管,降载波等处理过无效果,请教如何排除干扰?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固态信号输入端并电容

网友B:
120欧的电阻加0.1UF电容。试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这两种方法都试过了,无效果,不够还是谢谢两位的热心

网友B:
是固态继电器误动作还是电磁阀误动作,还是PLC误输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我认为:先分清是输出口有输出,还是电磁阀误动作。特别应该注意com口的连接。

网友D:
别的原因

网友E:
看一看固态继电器使用手册,因其控制的是电感线圈!

网友F:
“用继电器点又容易坏”是个什么情况?一般的24V电磁阀直接用PLC输出都可以了,况且加个中间继电器了

网友G:
一. 变频器和直流固态间距啦远
二. 24V开关电源输出端加直流滤波器后,输出到PLC.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