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31):
各位高手们:我有一个编程问题请教大家。因公司设备改造需要,我想对一个旋转的部件,加个感应(感应速度为2870左右),机床启动后,如果这个部件因传动故障不转,机床就会停车。我想好了,用接近开关,但S-300程序里不知道怎么用计数器等来实现这个功能,以能达到几秒钟内感应不到脉冲,PLC就会动作使机床就会停止下来。
渴求解答,真诚的希望您能详细告诉我编程的方法 。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模块 FM350-1,

网友B:
没有看懂你的思路啊!
如果说需要高速计数的话那么就要加模块。
如果是“到几秒钟内感应不到脉冲”,可以直接用一个几秒钟的定时器来计时,然后检测到脉冲就将定时器复位。这样在旋转时如果定时器时间到了就说明有故障。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 下载积分:+2(飞花落雪) 热心助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懂你的思路啊!
    如果说需要高速计数的话那么就要加模块。
    如果是“到几秒钟内感应不到脉冲”,可以直接用一个几秒钟的定时器来计时,然后检测到脉冲就将定时器复位。这样在旋转时如果定时器时间到了就说明有故障。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真心的,非常的感谢您的指导!
    我说的意思,根本目的是要感应一个高速旋转的部件,如果机床在启动以后,电机一直在运转,但该部件突然因传动故障而不转,PLC就会通过感应接近开关无脉冲而动作使机床停车。并不要感应计数值的。共有2个不同位置的传动部件,即两个感应。
    希望您能告诉我如何详细编程,以及用哪种定时器。

网友C:
    实际上是,2870RPM-----约50个脉冲/秒,直接用计数器,1秒复1次位,复位的下降沿检查计数器的个数,同时用比较指令比较大小,比如>20个脉冲或其它的数认为是正常的,还要加延时时间,比如连续3秒不正常即报警(电机启动时不算)。
  • 下载积分:+1(飞花落雪) 感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2870RPM-----约50个脉冲/秒,直接用计数器,1秒复1次位,复位的下降沿检查计数器的个数,同时用比较指令比较大小,比如>20个脉冲或其它的数认为是正常的,还要加延时时间,比如连续3秒不正常即报警(电机启动时不算)。

    50HZ的速率恐怕對于輸入點來說,實在太高了,西門子的輸入點一般不超過15HZ~~

    因此,不清楚樓主使用的是什么型號的PLC?這樣的速率應該使用高速計數來進行~~

    至于延時動作,那可以使用斷電延時定時器來進行~~

    Best Regards
  • 下载积分:+1(飞花落雪) 多谢指导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所以是否方便在轴上增加一个变速装置,降低检测装置的转速,亦即降低输入点的检测频率?
    这样就非常容易实现你的要求:电机启动3秒后开始启动一个计时器,而该检测点不断对计时器进行复位;若检测信号不正常,则计时器会接通报警。
  • 下载积分:+1(飞花落雪) 谢谢指导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CPU315,16点直流输入SM321,输出是SM322.。尽量不用高速计数模块,那样会增加太多成本。请老师们帮我看看,究竟采取哪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E:
    建议你还是用速度模块,我们厂用P+F的速度卡,对现场接近开关读的速度进行检视,小于设定值输出一个开关量。很好用。当然你没必要用P+F的吗?毕竟比较贵!可与选国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2870RPM-----约50个脉冲/秒,直接用计数器,1秒复1次位,复位的下降沿检查计数器的个数,同时用比较指令比较大小,比如>20个脉冲或其它的数认为是正常的,还要加延时时间,比如连续3秒不正常即报警(电机启动时不算)。

           “比如>20个脉冲或其它的数认为是正常的”,你可选择15个脉冲/秒也可,这种程序我经常用的,数据现场可以调整。

网友F:
    普通的接近开关达不到这样的速度,要么常开,要么长闭,发不出信号
    普通的输入点比较或开闭点程序不能感应如此高速的开关量。

    解决传感:使用光电开关或霍尔元件,在转动轴上贴光条或贴磁片。
    解决程序:使用HC1,传感器输出的接点接到I0.6,3或5秒读取并清零一次,3或5秒后比较HC1是否为零。

    解决案例:一流水线传送带采用变频器,试验了多种方法,最后采用了霍尔元件,电机从低速运转到全速运转所有脉冲均能探测 到,经计算处理后,可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出转速和线速。

    有待提高:3秒时间对有些控制实在是太长了,因已经满足需要,便没在继续编程测试,如果能利用1毫秒定时器,来探测轴每转一圈的时间,超过一定时间未监测到脉冲视为电机没转,利用这个时间还可计算转速,这种方法需要在第一个脉冲到来时,打开HC1,第二个脉冲来时,读取1毫秒计数器值,并复位和打开定时器。

    --------------------------—————————————————————————
    哦,对不起,本已经提交,回头看到你的标题是300系列,那个俺还没接触到,但这个思路应该对你有一定的参考。我用的是200
    ———————————————————————————————————————————————————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就是接近开关的动作频率也要考虑进去,信号可以从别的地方取

楼主(2009-03-02):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所以是否方便在轴上增加一个变速装置,降低检测装置的转速,亦即降低输入点的检测频率?
这样就非常容易实现你的要求:电机启动3秒后开始启动一个计时器,而该检测点不断对计时器进行复位;若检测信号不正常,则计时器会接通报警。

sjm213师傅好,我采用了你的指导进行了编程。但在监控时发现起不了作用,我的脉冲频率已经很低了(1秒1个左右)。具体表现为:
m75.0为启动后的自锁,i9.2是我的脉冲输入,Q12.6作为停止信号的输入。实际监控运行机床时,9.2端有脉冲了(0和1在交替显示),一旦去除脉冲3秒钟后,Q12.6却没有动作。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会是我的定时器选错或者别的什么编错了,请sjm213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sjm213师傅在吗?

网友B:
T4被复位后需要M75.0这个条件重新ON一次它才会再次开始计时。

所以应该是这样:开机,3秒后置位M75.0;然后将T4的S端条件改为-----|M75.0|-----|I9.2|-----
  • 下载积分:+2(飞花落雪) 支持原创!

楼主:
    sjm213师傅,太好了!我试了,完全有效!!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G(2009-06-18):
    可不可用logo!里面有两个高速进口,且里面有一个频率检测功能块,输出后再与你现在的315连接,才几百块,不用想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