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31):
编码器和PLC配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是先选PLC还是先选编码器,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要确定PLC用多少点的,有多少点能接收编码高频输入的点数!还有就是编码器的电原你要多大的,一般的有5V,也有24V的,有加;减;绝对的看你的控制了!

网友B:
也有电源是12VDC的,10VDC的都见到过,除电源要和PLC的尽量一致外,还有很关键的NPN和PNP的互相匹配的问题.....,很关键!
请大家继续补充.........................

楼主:
谢谢俩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