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9-01-31):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如果只是用笔记本电脑处理plc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配置、谢谢

网友A:
能支持XP系统,256内存,就没问题,关键是与plc的连接线,你电脑上要有接口才行。

楼主:
我学的三菱plc、有一套usb接口的数据线、在网上看有的plc需要九针串口。糊涂哦了、新手、勿笑、谢谢

网友B:
如果电脑没有串口输出,就买一条USB 转串口的转换线,使输出变成9针的出口,然后将SC-09数据线插到三菱PLC和USB 转换线上就可以了
如果电脑有串口输出,那就直接将SC-09数据线插到电脑和PLC 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B:
9针串口输出就是一个梯形的口上面5个针 下面4 个针

网友C:
2年前的本本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的电脑都可以啊,只是使用时速度上有快慢点的区别。
接口上,现在都有USB接口的线缆,或者用转换卡。

网友E:
我还想去找一个二手的笔记本(带九针串口)的,我买了新的,其实没必要!说实在还不如二手的耐用,象我买了7100的联想,老是出问题,我也联系了联想的其它用户,还想与联想打官司!联想说白了与三鹿没有差别,请个高手(熟人)选个二手比新的还强千倍,望您三思!!!

网友A:
我就用的二手的,很好用

网友F:
一般的就可以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楼主明白了吧

网友B:
我认为8娄说的很对,有些新的电脑不一定好 ,特别是质量,可靠性也大打折扣

网友G:
我的是二手的,没有COM口,一样的用,包括OMRON、三菱、西门子等PLC都用过,关键是买什么样的编程线

网友H:
我的IBM T23用不了了,好想再换一个T60的啊,就是没钱

网友I:
配置不用太高,稳定性好,最好有串口,也最好有较长续航能力的电池(以适应无外接电源的现场)!!!

网友J:
一部台式的,两部笔记本式 神舟的,用了近一年,还好没有出现过什么意外,只是本本的D9的接口卡是要求原厂安装的标准件,回想起让我伤心了近半年的华硕来比,心里感慨万千..................

网友K:
我就用的二手compaq n610c很不错的,挺好。不用一定要买新的。学习阶段嘛,够用就行。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L:
现在二手的笔记本就是电池能力不行
我买了一个用了没多久电池就挂了所以要买二手的一定要测试其电池的能力最少也要能撑一个半小时要不然买了也是白买

网友M:
你可以买一台日本二手笔电奔Ⅲ的,一般都有9针接口。比较好用。

网友N:
二手的处理速度太慢,还是买台新的好一点有些编程软件与老式机不兼容

网友O:
用一般的就可以了,最好带串口的。经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