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欧姆龙编程线CQM1-CIF02能连几种系列的PLC?

楼主(2009-02-01):
CQM1-CIF02能连几种系列的PLC?

网友A:
真奇怪,上午回答的问题,没有显示,下午就又回答一遍,谁知又都出现了。

网友A:
能连接OMRON的C200HE系列的,CPM1A,2A系列的,CQM系列的。如果加上扩展接头,还可以连接CQM1H的,CJ1M系列的等。
真奇怪,上午回答的问题,没有显示,下午就又回答一遍,谁知又都出现了。

网友B:
扩展接头为CS1W-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