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编程下载电缆制作方法

楼主(2009-02-01):
请教欧姆龙PLC的CPM2A编程下载电缆制作方法

网友A: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9523.html

网友B(2010-05-11):
网上查询,很多方法。但是你那种需要OMRON专用头

网友C:
你的PLC上有九针口吧,如果有就可以用这个 计算机侧4,6短接,2对2,3对3,8对4,7对5,5对9后面是PLC侧。希望可以帮到你,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2010-07-08):
请教 这种电缆CS1G CPU42H的PLC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