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1):
我们有一台变频器,是台达的。有一个不解的故障是:主线路端连接正确,当控制端的正转和高速端动作后,变频器却不动作,无任何报警。。。。但是当我把正转端子接线卸下,再接上去后,变频器就动作了,,,,,,这是为啥啊???求助大侠!!!!!!!!!!!!!!!!!!!

网友A:
你的控制端开关是不是没分清常开,常闭?

网友B:
细心看看那手册,一般来说变频器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楼主dianchisun于2009-02-01 15:03发表的 台达变频器的一种故障 :
我们有一台变频器,是台达的。有一个不解的故障是:主线路端连接正确,当控制端的正转和高速端动作后,变频器却不动作,无任何报警。。。。但是当我把正转端子接线卸下,再接上去后,变频器就动作了,,,,,,这是为啥啊???求助大侠!!!!!!!!!!!!!!!!!!!

高速端, 是多段速么? 什么意思?是哪个系列的?
是不是初始上电时正转就接通了呢?有参数可以设置转与不转的。
或者,全部参数初始化一下。

网友D:
可能你参数设置错了,3楼讲的有道理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初始上电前正转没有接通,这台变频器已经调试好用了大半年了,没出现任何故障。这种现象还是初次!!!!有时正转和高速端通电后,一动不动;;;;有时候高速转动几秒钟就停止了,而正转和高速端却是没有中途掉电的。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E:
变频器很少会有楼主所说的问题.接FWD改成REV,再把U,V,W任意换两相.再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有时FWD接线端子不好也会的.但很少.

网友F:
控制端的启动有效方式被更改了

网友G:
难道是接触不好了?那也有报警阿
应该把参数都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