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三菱PLC程序如何加密码啊?????

楼主(2009-02-01):
请大虾们指点指点,三菱PLC程序如何加设密码,防止别人改动!!!

网友A:
现在三菱的解密没满天飞,多如牛毛,所以一般除了FX3U,或者Q系列等,加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三菱的解密没满天飞,多如牛毛,所以一般除了FX3U,或者Q系列等,加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那也不能这样说的
加密最起码可以防止新手乱改程序
看一下附件

网友C:
在新建登录那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你是个老师傅或厂里的电包头挺细致的。

网友E:
hehe,能加密也肯定能解密

网友F:
我是新手, 看不明白你们说的. 不过我还是顶下吧

网友G:
何必要加密呢?这年头还那么保守,再说三菱的加密几乎没有用

网友H:
我有解密软件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