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当数据寄存器不够用时怎么办?

网友A:
首先选型时就要考虑,时在没办法用M代替.一个D是十六位.

楼主:
谢谢atogood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呀

网友B:
个人觉得PLC不适宜做超大批量数据处理的

网友C:
当寄存器不够用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选型是否正确?

然后可以参考所使用的PLC是否支持扩展卡,或者有否扩展卡模块。

如果连接有人机的话,可以考虑将数据转移至人机中存储。

最后,要好好的规划自己的程序。

Best Regard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寄存器不够用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选型是否正确?

然后可以参考所使用的PLC是否支持扩展卡,或者有否扩展卡模块。

如果连接有人机的话,可以考虑将数据转移至人机中存储。

有道理,顶,顶

网友E:
通常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这样,你的程序容量也要超出了

网友F:
用扩展吧   !

网友G:
硬件选取时就应该考虑到哦

网友H:
4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I:
牛B,
你的工程可真够大的。

网友J: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改良计算方式是首选,如计算过程中,有些轮,轴半径,周长,减速比,圆周率等固定参数混合计算后的内容,可以只把结果放进去,而不忙要把上述内容的演算过程写进去,这样会节约蛮多内存资源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查了好多资料没有满意的答案,扩展卡只可以代替原来的内存增加程序的步数,数据寄存器并没增加。或者考备程序用。人机的断电寄存器也不多。不断电寄存器又不能修改成断电寄存器。真不好增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