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刚刚初出茅房的新手,在有个问题上总是闹不明白。书上不是讲在三菱plc中,COM点不是可以随便接的吗?除了晶体管输出的COM点一定要接0V外。如果是汇点方式的话,COM点接0V,X点也是0V;COM点接24V,X点也接24V。如果是源型的话,COM点接0V,X点就接24V。我以前就是COM点接24V,X点接24V,可以使用。三菱的PLC说明书上也讲什么无压差的输入方式。上次有个FX2N-32MR-001我用COM点0V,X点24V,在调试的时候X点就是无输入指示,直到我又采用什么无压差的输入方式。可书上讲的COM点可以0V,X点24V。我那样用怎么就不行呢?以上所说都是使用外部电源供电。各位可以帮我解释解释吗?O(∩_∩)O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所表达的意思
不过FX2N-32MR输入点接干点(开关)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1楼说得对

网友C:
楼主说的应该是输入的com点吧,接0v或接24v无所谓,关键是要形成回路。

网友D:
只要回路就好。但别短路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5樓對的,

COM點--X輸入點--開關或傳感器,兩端加電源,所以只要形成回路就可以。
COM點接0V還是24V,取決于PLC輸入是漏型還是源型(NPN還是PNP),漏型0V,源型24V。
COM點接了0V,那麽開關或傳感器的另一端就接24V;反之同理。

對於輸出也是同樣的。

查一下相關資料就知道是漏型還是源型(NPN還是PNP)。
充耳不闻

网友F:
还要看你外部接入元件的有源方式

网友G:
关键是要形成回路。
原型和漏型只是正负极接法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