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我主要是用来调速度,范围是线速度从每分钟90米到每分钟3米,不知道下到每分钟下到3米时,这电机还有恒转矩输出没有?

网友A:
这类问题在对应的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的,而手册的下载在置顶贴里面有的。难道你没有看吗?

网友B:
主要看你负载情况,其他影响因素也很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应该手册上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