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请问下面程序中D128是如何写入数值的?

LD  Y000
ANI  M0
OUT  T2 D128
OUT  T3  D8030

网友A:
一般是藉由人機寫入數值D,也可藉由plc軟體強制寫入D值。

网友B:
一般为预设,还有实时传送。
你得根据整个程序来分析,或和D128有关部分,
这一小部分是分析不出来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可能是通过触摸屏写入的
三菱

网友D:
同意3楼.

网友E:
有HMI联机吗?//或直接在线编程输入D128付值?

楼主:
请问5楼的朋友是如何直接在线编程输入D128付值,能说明一下过程吗?

网友F:
可以用编程软、触摸屏、手编器、传送写入。怎样写法请去多看一下有关三菱PLC编程的资料吧。

网友G:
楼主的回答还是不够明了。
首先说,这个D128中的值是否可以通过人机界面进行修改;
如果不是,那么这个D128中的值是不变的,但是程序中找不到往D128中传输的语句正是问题所在。
那么,可以看一下GX编程手册,有对D中直接设定一个值的描述。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111.html

网友H:
8楼所言的即是

网友E:
用编程软件联机在线/在监控状态下强制输入数值

网友I:
在线联机编程模式下,用赋值功能将对应数据寄存器号的值修改

网友J:
触摸屏 直接设定可以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