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各位工控人--新年快乐,请问:FX系列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09-02-02):
请问:FX系列如何设置密码?
本人正在为导师做一个项目,为了保证程序不被其他公司的人读取,请问如何设置密码防止读取plc中程序?
多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这样:

网友B:
如果是FX系列的话,设置密码已经用处不大了,现在FX系列的解密满天飞。。。如果要求保密的话,就用FX3U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X系列的话,设置密码已经用处不大了,现在FX系列的解密满天飞。。。如果要求保密的话,就用FX3U的吧。
就像偷车的比你用钥匙开的都利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多谢站长。
呵呵,看来设置密码也只是掩人耳目啊!

网友D:
伤脑筋呀

网友E(2009-04-24):
呵呵,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必要啊

网友F:
密码设多了,自己设的都要用解密软件了.
人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