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经验的高手帮忙打开这个三菱程序(看看能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09-02-03):
如题,手上有一些以前先辈编的模块程序,不知道怎样打开,求高手帮忙,看看附件里的程序怎么打开?
不胜感激!
已解决!
问了一下三菱技术中心,原来是A系列PLC的程序,呵呵
描述:程序

网友A:
我看一下,里面有CNF文件和BIN文件,这种文件我自己没见过
但这肯定不是三菱PLC和触摸屏的程序
有关bin文件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320178.html
下载积分:+2(莫帆) 谢谢回复! 这个文件似乎 ..

网友A:
5年前,流行用GP/WIN-C来编三菱PLC,这个程序的文件是下面这样的
后来流行用功能齐全的GPPW,也就是GX DEVELOPER,这个程序的文件是下面这样的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文件,打印出来后似乎就是梯形图,我见过打印后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打开?
DOS版的编程软件都试过了,就是打不开,期待有见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这个我看了 好像不是什么文件要用它的编辑器才可以吧 我是没有找到 不好意思了
下载积分:+1(莫帆) 谢谢帮忙!
keroro

网友C:
用GX打开:
秀秀这个编程软件:
下载积分:+2(莫帆) 万分感谢!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解答!

网友D:
问题解决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用GP/WIN-C编的程序原来可以用GX DEVELOPE 打开,导入就可以了,学了一招。

网友F:
我下了怎么打不开

网友G:
新建工控群78992380,欢迎大家加入

网友H:
程序 写 的真好

网友I(2010-05-15):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