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士林A1系列PLC延时设置问题求助

楼主(2009-02-03):
现有一个台湾士林A1系列的SEPLC A1-30MR,他的延时控制是用特定的内部继电器号进行设定的,不知道它的内部延时继电器的分配号,请有能力的朋友支持一下,另外,如何执行程式清除动作,目前我没有相关的编程软件,也没有通信线,用户提供了一只专用的手特编程器给我们,但不知具体的操做手法,如果哪位朋友有这样的资料,请给一份,不胜感谢!!!!!

网友A:
没有用过,手册里能否查到?

楼主:
啊!!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请大家清意啦:T50开始,到T57为1秒为单位的,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若用电脑编程,为英文板,且系统为DOS才可以,编程器更简章。

网友C(2009-03-07):
t50-t57 t450-t457
下载积分:+2(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来顶一下。

网友E(2009-04-17):
T050~T057,T450~T457,T550~T557,24点都是0.1~999秒,T650~T657, 8点是0.01~99.9秒
CLEAR--STEP---0---STEP---最后的STEP位置---DELETE就可以清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