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SII码转十六进制指令问题

楼主(2009-02-03):
我在做三菱与台达通讯时,碰见的问题:
通讯接收的数据是ASII码存储在某寄存器里边,然后用HEX指令转换。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转换模拟是可以的。但当N>1时模拟就出错,跟书上的例就不一样了,就是把书上的例照搬。模拟也会出错!请讨论看看!(FUN83)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A:
请检查一下在使用HEX指令前,有没有对M8161进行数据处理位数进行设定,8位数据处理和16位数据处理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