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组态

楼主(2009-02-03):
各位S7300没有使用过,听说组态比较难。在200里面的组态是根据模块的耗电量选择尽可能少的模块,再由模块的安装位置来定输入输出地址。300里面该怎么组态呢?也是根据200一样吗?

网友A:
如果你没有看过Step7的手册,那么要用很长的篇幅去说明这个问题,300与200完全不一样,如果你有使用300系列,那么忘记200中的一切,以一张白纸(初学者)的姿态去好好研读一下编程手册以及Step7软件中的例程。
以上

网友B:
受教了,谢谢了

网友C:
对照step7 的入门手册做一遍就可以解决组态的问题了

网友D:
S7-300里的硬件组态就是把你实际安装的PLC模块的顺序在硬件组态时按相同的位置放置,模块订货号要和实际安装的一样。

网友E(2009-03-26):
请问哪位大哥有没有s_7300仿真软件

网友F:
差不多啊,先硬件组态,
自动化工程,PLC,变频,伺服,触摸屏,组态等
qq 576039034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哪位大哥有没有s_7300仿真软件
论坛的西门子板块就有你要的仿真软件,链接如下: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0015-uid-75957.html#470525

网友H:
除了叫一个名字,好像共同点太少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