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3):
今天在调试一台设备时发现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1增量式编码器AB相输入接PLC的x0,x1,电源另接24v.发现电机转动时,X0,x1都在闪烁,就是高速计数器没有反应?
高速计数器用的C251,程序为ld m1000      DCNT  C251  K10000.   PLC用台达DVP40EH-00T
2,伺服速度式位置式混合控制,速度时在低速时10转/r左右时,电机不是匀速运转,而是步进,一顿一顿的.伺服是ASDA-B0421,400W.是不是台达伺服本来就是这样的,低速不稳定.有没有参数可以调整?位置时,若手动强制动一下伺服,会马上出现剧烈的振动,然后一直到伺服报警停止?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速计数用过,程序好像少了对特殊继电器的设置。看看手册,设一下就好了。
  •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

网友B:
    计数器用m1273启动 m1272复位。伺服改参数位置控制增益P2-00速度控制增益P2-04往小的方向改。
  • 下载积分:+3(yangjunhu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你们!,明天我修改下试试结果会在明天公布!

楼主:
    今天试过了.将m1273设为on后,一切正常!低速不稳定.的问题修改参数后有点效果,但还不是很理想/谢谢chen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