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线模拟可以,eView直接在线不可以

楼主(2009-02-03):
今天我用西门子s7-200 cpu216的plc与pc在线模拟可以,用eView直接在线却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eView是MT506LV4CN的,软件是自带光盘内的,将系统参数里的“参数2”里面填上0~10都没有。请帮助,谢谢!
线是
1对8
2对3
5对5

楼主:
用eView连接PLC显示PLC NO RESPONSE,用PC直接在线模拟很正常。EasyBuilder的版本是2.6.1。知道的朋友说说好吗,谢谢了!

楼主:
我在S7-200 CPU214的PLC上又可以连接了,PLC 和MT506LV4CN的程序都是一样的,通信线也是一样的,为什么CPU214的可以,CPU216的不行?请高人指点!应该不是CPU216的端口坏了,因为它可以在线模拟,也可以上传、下载程序。到底是那里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