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有这样一个控制要求

楼主(2009-02-03):
大家好 有这样的一个控制要求 有一感应器当检测到有物品过来 来的物品是以流水线的方式 后有6个电磁阀依次按人机里面设置的距离动作。距离是用一编码器检测。我用了INCD指令整了一下不行 物品在不断的来就是说当INCD还没有执行完又检测物品过来。又要算出距离。想请教大家这个怎么样才能实现 感谢

网友A:
不太清楚你的说明

网友B:
没听明白

楼主:
就是一条喷涂线喷那种手机外壳之类的 是链条式流水线 传感器检测到物品 就开始算出距离好让电磁阀得电(电磁阀控制喷枪) 喷枪是按一定距离并排的
因为几支喷枪并排的距离大概有2米多长。如果是当一检测到有物品就开始喷的话 物品还没有到喷枪下几支都喷 那就很浪费了

网友C:
计算下时间 用定时器试试把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D:
用定时器在第一次电磁阀得电控制喷枪动作以后延时一定时间再控制喷枪动作不就可以了,传感器检测到物体后直接延时(时间自己根据实际来设)就可以了,不用算距离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复 主要是那条链条的速度可快可慢 有一编码器 速度是变频器15段速

网友E:
把速度定好,用时间可以实现。

网友F:
每个步骤用一个子程序编写,通过设定调用条件来执行,这个用西门子来做应该很好做的,三菱的话没试过你自己试一下

网友G:
给你个喷涂的程序吧,自己看看,和你说的差不多
NO2-P 喷底油(原).rar

网友H:
PLC什么型号
有这样一个控制要求
http://ymmfa.com

楼主:
是三菱啊

网友D:
有编码器,是增量的还是绝对的,把距离反算出编码器的脉冲数,使高速计数器值到后控制喷枪动作不就可以了,动作后计数器清零继续下一个动作

网友H:
一定要用三菱的吗?

网友I:
你可以用三菱的PLC编比西门子PLC编的好调试。用定时器或计数器进行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