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电动机不装转子能不能通电,通了点有会怎么样????????

楼主(2009-02-03):
三线电动机不装转子能不能通电,通了点有会怎么样????????

网友A:
这还真不知到. 没式过. 那位知到的请告知. 我先谢过。

网友B: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机然组烧毁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有时碰到转子断条,只是电机轴不转,但电机定子绕组并没有问题。转子断条相当于没装转子,所以个人认为短时通电应该没问题;不过如2楼所说时间稍长会烧绕组,到底这个度是会多少倒不清楚!

网友E:
相当于堵转,烧毁线包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根据电机的大小及转速时间不同),就会把电机绕组烧毁了。

网友G:
不装转子,就得不到转子磁场。没有转子磁场对定子线圈的反作用会使定子中的电流很大。此时定子中的电流只由定子线圈的电阻和电感共同作用。而这两者对电流的限制是很小的。

网友H: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机然组烧毁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小铁珠,还可以判断电机的转向!!

网友I:
慢慢的热,慢慢的冒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机然组烧毁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小铁珠,还可以判断电机的转向!!
9楼的说法在绕电动机时很实用,一般电机维修要求高时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K:
会烧坏线圈的,不信你们试试看,

网友L:
在电机受潮或进水时,用烤的方法不能将线圈内部的水分蒸发掉时,可以用降低50%的电压,通电在半分钟左右,这样可以是水分蒸发出来,通电时轴向与地面垂直有利于水分蒸发。还有一点,就是在通电时可以瞬间加大电压为额定电压的几倍几秒中,在将电压为20-30%的额定电压通电几分钟,这样连续做几次就可以了,但中间要休息几分钟。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M:
烧机//比堵转烧毁得更快/不可尝试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不装转子,就得不到转子磁场。没有转子磁场对定子线圈的反作用会使定子中的电流很大。此时定子中的电流只由定子线圈的电阻和电感共同作用。而这两者对电流的限制是很小的。

同意

网友O:
13楼的方法很危险,主要是时间很难掌握,最好少用

网友P: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机然组烧毁了。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Q:
那就是完全发热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楼主:
还有不有其他人有比的看法。

网友R:
上述回答正确,我以前无意中试验过

网友S:
安全第一, 不要把生命开玩笑

网友T:
  LZ的想法很有才的。
   支持你自己去试验一下。

网友U:
没有转子电机就完全在铜损得条件下工作了,电能都转化为了热能,重绕线圈后给绕组加热时可以用这种方法,但电压只能控制在几十伏,

网友V:
电动机的转子回路没有阻抗,光靠定子回路的阻抗,这个值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工作电流会很大

网友W:
问这样的问题,真是人才,如果没有保护措施那就是火灾,懂吗?

楼主:
楼上的你知道个吊。瞎鸡巴起哄,还火灾呢。

楼主:
本人声明一点,我们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提问,不知道的不要乱回答乱起哄。回贴前回想一下电工原理,电动机原理,及磁场方面的知识来回帖。像类似于28楼的帖子我不想再看到。

网友X:
我专门修过一年的电机,算半个专业人士吧。
楼上人说的很好。

网友Y:
同意七楼的观点

网友Z: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会把电机然组烧毁了

网友AA:
同意2楼,我试过,一会儿就冒烟了。

网友AB:
我专门修过4年的电机,算半个专业人士吧。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冒烟了!如果你们试的话修理铺就饭吃了

网友AB:
我专门修过4年的电机,算半个专业人士吧。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就冒烟了!如果你们不试的话修理铺就没饭吃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不装转子,就得不到转子磁场。没有转子磁场对定子线圈的反作用会使定子中的电流很大。此时定子中的电流只由定子线圈的电阻和电感共同作用。而这两者对电流的限制是很小的。

不装转子也能产生旋转磁场,旋转磁场是定子产生的。

不装转子额定电压下可以短时间通电,要是通电时间长点要减低电压。新维修好的电机或者要做旋转实验的时候就可以拆下转子,电机里面放一根水管之类的通电试验。

网友AD:
如果不装转子,极短时间通电可以,时间稍微一长(根据电机的大小及转速时间不同),就会把电机绕组烧毁

楼主:
是否有人试过

网友AE:
三相电机在不装转子,时会造成电流,成倍的增张会达到有转子时的电流7-10左右,长时间会烧毁绕组

网友AF:
有会烧.你可放一颗刚球到里面去,如果定子接线没错,就会在里面转起来,这个也是检查有没有接错线的一种方法.

网友AG:
我倒是觉得同意烧毁,可是要通电的时间多长呢?这个和电机的容量有关吧?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D:
楼上的你提的这个问题你好像挺得意呀!跟了好几天贴了。你试过吗?

楼主:
我试过结果烧了。
   应为当时电动机的轴承坏了,有烧焦的味道,而我没有万用表,他们要检测电动机线圈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是好的就换轴承坏的就不换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这样,没想到烧了。据我的理论分析应该不会烧的,有可能是先前就有扎间短路。现在我不确定是什么情况,所以把帖子发出来,看看有没其他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当时烧的时候是一开电就烧了。而且先前也有跳闸现象。所以我怀疑是电动机扎间短路。不然不会那么快就烧了。电动机是日立牌,2.2kw三相的电动机。
  好了谢谢各位的发言,小弟在此谢过。如果将来有人试过了,请告诉我结果。QQ342703002
  不过要小心哦!!!!!!!!!!!!!

网友AH(2009-07-25):
没有转子,定子线包通电,线包绝缘漆因热脱落造成短路是电机废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