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改电电动机

楼主(2009-02-03):
三相电动机改电电动机,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听老师说起过,三相电动机可以改单相运行。
无奈时间长了不记得了,知道的前辈请告知。

网友A:
一般功率不超过2KW的可以,但效率和输出功率都会有所下降,损耗和温升增加的。
把移相电容接到任意的两相上,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线头,和另一根没有接电容的线接到单相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B:
quote]引用第1楼guochunyi于2009-02-04 08:26发表的 :
一般功率不超过2KW的可以,但效率和输出功率都会有所下降,损耗和温升增加的。
把移相电容接到任意的两相上,然后选择其中一个线头,和另一根没有接电容的线接到单相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頂頂頂頂頂!!!!!!!!!!!!1
充耳不闻

网友D:
功率小于2kw都行,星形接法功率乘0.07=电容大小

网友E:
好像电容容量是0.1UF。500V,记不清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是真的吗

网友G:
加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H:
前面几个前辈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I:
是加电容的,大约100W电机所加的电容容量为6~8UF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好像电容容量是0.1UF。500V,记不清了
好像差的较远

网友K:
楼上说的太对了。

网友L:
加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