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

楼主(2009-02-03):
s7-300, CPU314现在出现的故障是SF的指示灯常亮,MP370里面的数据全部出现"#"不知道是啥原因.
前提条件是我的设备是运转了两年的.且正在工作了两个小时的时候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简单 !换新的 就可以了! 有可能是厂家写了什么程序里面!!!

网友C:
PLC系统故障,靠这点描述谁也不能清楚的指出问题所在。
应该从硬件下手,查找是否有报警的模块?
最好能在线监控硬件组态信息和CPU的缓冲区,看故障的根本原因。

网友D:
怎样通过连接PLC来在线监控硬件组态信息和CPU的缓冲区,看故障的根本原因的教程,我很久一起前发到本家园了,可以找一下,里面讲解得很详细。是个实际操作的视频教程。

网友E:
先看看是否程序部分丢失,如果没有,再查看硬件有无损坏,或部分连接不好。

网友F:
如果说运行两年才出问题很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当然有时候很小的BUG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尽管很少出现,但是仍然在一段时间后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