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09-02-03):
指令HKY,我采用十六位按键输入,[ HKY X010 Y010 D100 M10 ] 按照指令接线方法,按键八根线分成两组分别接x10-x13,y10-y13,COM 和COM3连接,
y10-y13循环扫描,可是d100示数没有任何变化(监控条件)。
而之前我实验TKY指令却没有任何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下,多谢!

网友A:
檢查一下接綫和電源。
充耳不闻

楼主:
经查看,接线没有问题,继续等待答案。
多谢!

楼主:
x010-x013可以通过按键点亮,而y010-y013一直是亮的

网友B:
检测y10-y13是否有变化或把y10-y13改成x点试试看看d100有无变化

网友C:
采用晶体管型PLC
采用恒扫描方式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D:
没碰到过,学习学习

网友E:
十六键,很深奥哦!!!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