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厂里机器的一台PLC无电源,打开一看,板上满是油烟(车间比厨房还要烟),用酒精洗净晾干再说(我的手机掉污水里也洗过),查到220V输入的3.15A的保险烧断,量量后面直流部分,没有短路现象,我以为就是油烟的问题,又找不到相同的保险,找了跟细铜丝代替,通电,一声清脆的炸响,铜丝烧断,后面一个压敏炸飞,我肠子都悔青了,这就是我胆大妄为的结果!切记切记!
在这里请教各位兄弟,这样的情况主板会不会遭殃?修家电的会不会修PLC电源?离我近点维修plc的师傅有没有?(温州)
还有哪位兄弟需要这玩意的也可以告诉我,我便宜卖了,至少I/O板全是好的!

网友A:
引用楼主zhengyueyong于2009-02-04 11:28发表的 三菱FX1N-60MR电源板烧坏,维修?卖掉? :
厂里机器的一台PLC无电源,打开一看,板上满是油烟(车间比厨房还要烟),用酒精洗净晾干再说(我的手机掉污水里也洗过),查到220V输入的3.15A的保险烧断,量量后面直流部分,没有短路现象,我以为就是油烟的问题,又找不到相同的保险,找了跟细铜丝代替,通电,一声清脆的炸响,铜丝烧断,后面一个压敏炸飞,我肠子都悔青了,这就是我胆大妄为的结果!切记切记!
在这里请教各位兄弟,这样的情况主板会不会遭殃?修家电的会不会修PLC电源?离我近点维修plc的师傅有没有?(温州)
还有哪位兄弟需要这玩意的也可以告诉我,我便宜卖了,至少I/O板全是好的!

网友B:
电源问题应该不算复杂,一般是开关管击穿,或平波电容。但有时候元件不好找,我有台变频器控制回路电源部分坏了,找不到合适的元件,还搁着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看可修的价值,如为买部件而需花掉将近整个PLC的价格,那还不如卖掉

网友D:
我倒是有电源,就是离你太远了。河北的

网友D:
我的邮箱:www.987574.com@163.com要的话和我联系

网友E:
可以修的!

网友F:
电源可以修的,就是怕CPU板也被炸坏了
学习是快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有电源,就是离你太远了。河北的

试试吧!

网友G:
我这有,也可以修,我是台州路桥的,手机15990627998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根据PLC电源板次级输出电容器电压值计算所需电压外加一个24V带5V的电源板就可以了。

网友I:
我可以修好。不知LZ怎么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可以修好。不知LZ怎么联系。

QQ:85470208,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根据PLC电源板次级输出电容器电压值计算所需电压外加一个24V带5V的电源板就可以了。

试试看吧

网友H:
兄弟好象不相信我?我用这方法已修好几台PLC了!都是炸飞电源部份的,简单方便。

网友J:
我有FX1N-60的电源,也可以维修各种工控电路,我的电话057384469489

网友K:
可否测试CPU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好象不相信我?我用这方法已修好几台PLC了!都是炸飞电源部份的,简单方便。

怎么会呢?只是我这里偏僻,又天天忙,配件很难搞!

网友L:
开关电源如保险断的话,只换保险是跟本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