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4):
GX DEVELOPER 8.52版本以前是好的,现在出现了卸载后,删了原文件,在重装也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给我想想办法,我急用呀!!!!!

楼主:
我的朋友呀帮帮我吧

网友A:
是你的系统的原因,软件系统调用的数据库出现问题了,试着点击---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注意这里有一个空格】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dao360.dll
          把dao360.dll重新注册一下。【会弹出注册成功的提示,如果失败,看文件的路径下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从别的电脑复制一个就可以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你卸载别的软件的时候,把这个文件一起卸载了,或者用优化软件优化过,还可能是病毒的原因。
如果还不行的话,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用系统安装光盘重新修复或者升级安装一下系统,不要用GHOST版的系统光盘,这样会修复所有的系统文件错误,不会改不安原来的任何东西。

网友B:
好像現在最新版本的工控軟件很多會踫到這種問題,我在GX8.52還有信捷3的軟件時,也有問題,不能用,又刪不乾淨,害得我重裝XP。
充耳不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現在最新版本的工控軟件很多會踫到這種問題,我在GX8.52還有信捷3的軟件時,也有問題,不能用,又刪不乾淨,害得我重裝XP。

有同感啊,还好我的电脑只用玩PLC的,还装了一键还原,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那求师父们,给我复制一个给我吧

网友D: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E:
如果GX DEVELOPER 8.52版本老是出错的话,我建议大家用8.31H .
   功能8.52跟8.31H差不多,只是添加了鼠标滚动的功能

楼主:
那8.31H 有没有鼠标滚动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8.31H 有没有鼠标滚动功能????

好像没有,但可以通过插件实现。本站有下载

网友G:
下一个就可以了。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