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设备能产生一个设定的转矩

楼主(2009-02-04):
用什么设备能产生一个设定的转矩?
请高手赐教!
在线等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可以用磁粉制动器,或力矩电机啊

网友B:
伺服电机,扭矩控制。

网友C:
伺服电机//具体还要看工艺要求/对应作好相应结构与机械方面的设计

网友D:
伺服电机

网友E:
变频器也可以参考使用吧....................